问个简单而愚蠢的问题

楼主(2008-04-09):
用电脑给实际的PLC写入程序时,需要给PLC供电(220VAC),并将RUN/STOP 开关拨到STOP吗?
写完后,是不是直接可以关闭编程软件,再撤走编程线,再将开关拨到RUN?

网友A:
先断电,再撤线!

网友B:
连线送电,断电撤线,防烧PLC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yanzhi2008

网友C:
先关软件,后断电,再撤线.

网友D:
动作是那样啦, 但试几次也带电折线也没有关系

网友E:
可以用在线写入模式 ,关闭后再撤线

网友F:
同意1 2楼的说法。

网友G:
一般都可以直接拔线的,除了那些很水的编程线!

网友H:
一,在写入时最好拨到STOP,并且一定要上电源的。
二,在插拨编程线时,关电比较好,这样不会损坏。

网友I:
买根好线缆,向来热插拔,从未出问题。

网友J:
还是断电后撤线好一点,防患于未然.

网友K:
在机器没有运行和确保不会因为程序更改造成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可以不用将RUN/STOP拨到STOP位置,可以远程控制STOP后写入,然后远程RUN,整个过程会有提示。写入结束提示后就可以直接关闭程序。编程线可以带电插拔,因为PLC有在线写入功能,我已经用232以及USB-232的线进行过上千次的插拔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在写入和读取的过程中除外,在再线模式我也试过没事。但还是不赞成这样。

网友L(2008-05-10):
我每次都是直接拨的.也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