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506LV4CN触摸屏为何不能触摸了?

楼主(2008-04-09):
EV506LV4CN触摸屏为何不能触摸了?
和S7200CPU224联机正常.PLC有故障点输入时,在触摸屏上能显示.但触摸屏不能触摸.所有开关都不能被触摸,包括"功能键"请教是何原因.怎样处理.
帮帮俺啊!!!

楼主:
帮帮俺啊!!!

楼主:
利用触摸屏校准功能校准触摸屏校准功能好使.触摸时有反应.就是运行时触摸没反应.还有运行时触摸屏幕,触摸屏就会死机.可是只有2个基本窗口,10号窗口有4个按键读S7200PLC的(Q0.1 Q0.2 Q0.3 Q0.4 ). 有1个"功能键"用来切换基本窗口11号.没有任何写操作啊,怎么会死机?
天啊
帮帮俺啊!
[ 此贴被dell7422在2008-04-10 07:04重新编辑 ]

楼主:
还有就是EV506LV4CN触摸屏的背面有4个. 为什么会 是4个拨码开关呢?(1. 2. 3. 4 )触摸屏不好使和拨码开关有关系吗,这4个拨码开关应该怎样设置?如何将EV506LV4CN触摸屏恢复到出厂设置呢?
帮帮帮帮俺哪!!!!!

网友A:
全部拨到下面就是出厂设置。估计你使用上有问题。可能软件版本有问题到网上下载最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