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 GX Configurator AD 与GX Configurator DA不会打开

楼主(2008-04-10):
安装了 GX Configurator AD 与GX Configurator DA软件 且是与developer8安装同一目录下的
怎么打开使用 GX Configurator AD 与GX Configurator DA软件?????????

网友A:
這個要打開編程軟件後才能用,如圖

网友B:
数模转换模块啊?没用过!!

网友A:
那就赶紧试试吧

网友C:
还有这么我模块,努力学习...

楼主:
这次毕业设计的内容有点多,下位从站 上位主站 触摸屏 变频器 模糊控制就要用ad,da拉

网友A:
那你努力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