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和三菱MR-J3伺服的连接

楼主(2008-04-10):
西门子S7-200 PLC的脉冲输出方式是高电平的,而三菱MR-J3伺服的脉冲输入方式有两种:
集电极开路和差动驱动方式。那西门子S7-200PLC和MR-J3伺服如何连接?需要注意什么?
有哪位朋友做过此类项目和测试?谢谢!

网友A:
西门之plc输出也是开集电极的。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西门子S7-200 PLC的脉冲输出方式是高电平的,而三菱MR-J3伺服是接收低电平信号的,如何解决?

网友B:
用FX3U加一个定位模块 J3选B型接口的 那是光纤连接的 也有专门的定位指令的 编程也方便的

网友C:
西门子的PLC可改为低电平输出,但必须得改变一组

楼主:
“西门子的PLC可改为低电平输出”---如何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