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0):
这是我做的毕业设计的题目,请高手们给个思路,不胜感激,谢谢 具体要求如下

一、毕业设计(论文)的内容、要求
内容:利用PLC控制系统具有可靠性高、编程和维护方便、体积小的特点,将其应用于伺服控制系统中,可使伺服控制系统更加简单、可靠和稳定。本课题的任务是探讨PLC在精密定位伺服系统中的应用方法。具体工作内容有:
1.    收集、消化有关直流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及其控制方面的资料。
2.    收集、消化有关基于PLC伺服控制系统方面的资料。
3.    收集、消化有关PLC控制系统设计方面的资料。
4.    收集、消化有关旋转编码器方面的资料。
5.    利用三菱FX系列PLC设计一套精密定位伺服系统。要求功能齐备,使用方便,经济实用,工作可靠。
a.    给出三个以上可行方案并进行比较,确定一个最佳方案;
b.    设计控制系统硬件电路、编写程序;
c.    用计算机绘制相关硬件的电路原理图、制版图和程序框图;
d.    设计样机,进行软、硬件调试。

要求:
1.    电源供电:交流220V
2.    丝杠螺距:4mm
3.    定位精度:0.002mm
4. 电动机运转具有加、减速功能。

网友A:
看樣子樓主還需要去了解編碼器的相關知識,否則定位精度0.002mm恐怕難以實現。

同時,樓主還要去解決重復定位精度的問題,看看三菱的位控模組會有一定的幫助,三個以上方案恐怕不符合實際,既然選用了FX系列,除了FX+位控模塊,還有啥多余的方案?

楼主:
除了位控模块,从控制步进电机应该也可以定位吧,难道这样不行吗?用编码器来反应位移,然后通过PLC再控制电机。不知这样行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位控模块,从控制步进电机应该也可以定位吧,难道这样不行吗?用编码器来反应位移,然后通过PLC再控制电机。不知这样行不

這樣做完全可以,如果是單軸的控制那么沒有問題,如果是多軸的帶有AB相脈沖的控制那么不采用位控模塊是無法完成的。
另外,步進電機的精度是多少?能否達到樓主的所謂精度?等等信息,樓主不是只是為了探討一個方案?

但是要求高精度的定位,其本身應該是伺服電機(步進電機)外,還需要外接編碼器,而在考慮外接編碼器的反饋外,還需要考慮到機械結構的打滑、摩擦力等影響精度的因素,因此樓主應該首先確認一些基本信息后再做后續的討論,另外,能否直接使用PLC上高速輸出也是一個未知數,因為您還沒有估算出您的驅動裝置所需要的脈沖頻率等信息。
  • 威望:+3(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cvlsam的热心帮忙。不胜感激。

楼主:
    看来cvlsam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前辈,向你致敬,学习!我也曾经问过一个我的一个学机械的同学,他说精度和许多机械因素有关,但是我的指导老师是搞电气的,也许他根本不懂机械方面的,所以我同学说老师给的这些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控制精度。我想老师这样给应该是把其他机械因素作为理想状态,不用考虑。我也看了一些资料,但是计算脉冲当量的方法都不一样,我想问一下前辈,题目所要求的精度还和只作为位移检测的编码器有关吗?和丝杠的传动比有关吗?我把在网上看到的资料复制到下面,希望前辈看一下这样是否正确:

    1、    首先认识丝杠,导程5的丝杠就是每两个丝的间距是5;

    2、    步进电机是1.8度200步进,走一圈就是200×1.8=360度

    3、驱动器是8细分就是把1.8在分成8次

    3、    所以经过驱动器的电机每一步进就是1.8度÷8=0.225度

    5、所以每转一圈就是200×8=1600步进

    6、导程5的丝杠每转一圈走5毫米,每一步进就是5÷1600=0.003125毫米,这就是电机参数。如果是导程3的参数就是0.001875,以次类推。
    7、用1除以电机参数就是脉冲当量,例如:1÷0.003125=320,就是每走1毫米需要多少步进,就是脉冲当量。

    上面的电机参数是否就可以认为是控制精度呢?

网友B:
    你上面说的都是理想状态下的计算结果,真正的精度是配合机械所能达到的实际精度。
    对于你的毕业设计根据你的计算进行实施就可以了,你这个阶段注重的是理论上的东西,在毕业论文里最好对机械也要做一定的阐述。对于你的三个方案FX+1PG,FX的YO,Y1高速输出,FX+gm等方式,精度高的当然是用伺服电极,编码器一圈131071个脉冲,精度计算自然得之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
    晕  看的不是很懂

楼主:
    genverly 谢谢你的解答,你说得很有道理。前几天去问过老师,已在精度计算上考虑了裕量,算是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再次感谢你的热心。谢谢。

网友E:
    又学到不少

网友F(2008-06-20):
真的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