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可以告诉一下包装机的色标追踪原理。

楼主(2008-04-10):
如题目所述,谢谢了。需要你的帮助。

楼主:
有人知道吗?可否告知一下

楼主:
有人知道吗?谢谢了。

网友A:
有现成的光电探头呀?如果要看光电原理网上多了,自己找吧!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包装机色标追踪是哪一种,我这里用的是光电开关检测,包装袋可以是透明印刷的,也可以是全彩印的,但是色标在反射率上一定跟其它地方不同,根据反射率的不同调整光电开关的触发灵敏度!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尤其是三楼的兄弟。是枕式包装机,切刀同时起到热封的作用,滚切。色标追踪需要哪些传感器,及其工作原理,怎么实现的追踪?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zhengyueyong,谢谢了,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B:
光电开关用邦纳的就就可以了, 如果要求更高的话,可以选择带数码显示的,精度更高!

楼主:
那么色标追踪的前追和和后追是不是就是根据每次色标检测的位置偏差来控制送料伺服的送料速度呢?那么自动的追踪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是需要前追还是后追呢?控制系统里是否还需要别的辅助传感器?色标的检测位置是通过编码器来实现采集吗?我的问题挺多的不好意思。我是青岛的,做自控的,你呢?

网友A:
对是要别的辅助传感器,在传动机构上还有固定的标记与光标对应,来计算它超前,滞后.计算控制系统,可以用PLC或单片机完成.哈哈!就看你会搞那样了!

网友B:
我这里用的是PLC触摸屏控制的,只用到光电开关,可以根据生产速度和实际情况调节追踪效果,光电开关给信号后,根据现场需要确定前追还是后追,前后的追踪也就是加或减编码器脉冲信号,调节好后,工作中再根据前面的数据,计算每个标签的平均编码脉冲,达到自动优化的效果!
[ 此贴被zhengyueyong在2008-04-28 10:49重新编辑 ]

网友C:
当光电检测到色标时正是切刀切的位置,切刀机械上也有感应开关,如果色标光电检测到切刀没有检测到,补偿电机就会前后自动追踪.

网友D:
哈哈, 你找对人了, 我们以前是做这方面的设备的, 还可以, 检测隐形标来的, 不知道你是做什么设备的, 有需要就加我QQ181955568

网友E:
用对射型光纤,根据透光度辨别,因为要求对标的包装带上都有对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