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0):
请问,、对于PLC 上的接地如果不接,可不可以呢

网友A:
大多數情況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接地不接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干擾,特別是模擬量使用較多的情況下,如果只是放在桌子上玩玩,那麽接不接沒有什麽大的關係,但是如果用在工業現場,建議還是接上為好。

以上!

网友B:
在 静 电小的情况 可以 不接 ,  不过为了保险最好接上

网友C:
接上最好,特别在强干扰的环境中

网友D:
我就没有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