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10):
怎样才能看到PLC已经存储的梯形图程序?
就是一台三菱FX2NPLC已经写入过梯形图程序了,现在我想看看里面的程序,是不是我连好编程线后,再点击编程GX Developer上的那个“PLC读取”就可以了?
还有1个问题,如果我想改掉PLC以前的程序,是不是也要清除里面原有的程序?而不是直接写入我新编的PLC程序
我的问题总是很多,问得很细

网友A:
問題1、一般來説,讀取程式是這樣的過程,但是請您在選擇該指令的同時最好檢查一下您軟体中的通信設置。
問題2、不需要清除原有的程式,直接寫入新的程式就可以了。
以上!

楼主:
也就是说我新写入的程序会覆盖替换掉以前的程序,以前的程序不存在了?
还有通信设置在GX Developer哪个选项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新写入的程序会覆盖替换掉以前的程序,以前的程序不存在了?
还有通信设置在GX Developer哪个选项中?
1.修改以后,以前的程序是不存在了;
2.通信设置是在Online--Transfer setup里面,需要设定端口、波特率、网络类型、PLC类型等等。

网友C:
支持1 5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