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0):
杨老师我初次用编码器连接PLC请您给我一个样列好吗?谢谢.

网友A:
大约是这样,随便一个指令输出接高速计数器对应的C,C后面随便写  C235 K100 这样也行

然后用DMOV 指令来移动C235里的数据,是32位的,占用两个D

编码器一转动,对应的值就在变化了

程序里那个X就不能用了

楼主:
谢谢杨老师,根据您的教导我再看看说明书,有不理解的在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