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关于FX2N-2DA模拟量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04-10):
向大家讨教下?关于FX2N-2DA模拟量输出的问题。
1>它有识别码吗?是多少?有必要进行识别码读起比较吗?
2>书上有讲可对每个通道的输出特性进行设置,(0-10V或4-20mA),请问大家输出特性设置的缓冲寄存区BFM编号是哪个?
我翻了好多手册/书都没查到。有谁知道的,麻烦告知吧!!!
谁有FX2N-2DA电子版手册?上传共享吧!或发到我Email:electr888@yahoo.cn先谢谢啦!!!!

网友A:
没用过那个,不过看了下说明书。
1 识别码编程时一般没用,只是个标识。(2da模块好像没有这个,4da有)
2 输出特性2da的因该不用设置,输出接到电压端就是0~10V,电流端就是4~20mA(按照说明书中图接)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先感谢楼上的兄弟!今天我咨询了几个朋友,确如你所说!
识别码没必要读起!且2DA也没有识别码。
2DA的输出特性只需接对线就行! 再次感谢!

网友B:
网上有特殊模块使用说明,里面会有2DA的使用说明,如果找不到,我这有
[ 此贴被bmz081在2008-04-15 20:27重新编辑 ]

网友C:
我发给你

楼主:
FX系列特殊模块使用说明书我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