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杨站长帮帮我

楼主(2008-04-11):
站长,教一个问题好吗?在过程控制中PID指令是起什摸作用,如果直接用测量值和目标值比较控制不行吗?您能给打个比喻吗?

网友A:
PID可以比较准确地进行调整,而且波动比较小。
直接调整波动可能较大。
你可以在论坛搜索PID这三个字看结果
http://www.ymmfa.com/bbs/search.php

楼主:
站长,我好象有一点明白了.从今天起,我也要做一名工控人了.用的是三菱PLD,以后还要多多的请教.
站长,在温度PID控制中,除了手册中介绍的用时间来做比较外,还有什摸方法吗?(谢谢)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