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1):
请哪位师傅给我编一个这样的程序好吗?PLC为三菱FX2N
在三个不同位置可以对一个变频器输入0---10V直流电压,以达到在不同位置调速
十分感谢!

网友A:
老兄,帮我上班好不好?有不懂的可以问!
[ 此贴被zhengyueyong在2008-04-11 12:20重新编辑 ]

网友B:
……下载模拟量模块手册看一下,上面讲的很清楚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C:
老哥,要在三个不同位置调整变频器转速?先去买个2da的模块就成了。在三个位置各安装升降速按钮。

网友D:
三个不同位置?

我可以理解为三个档的速度

比如:
第一档是10HZ
第二档是20HZ
第三档是30HZ

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变频器的多段速度功能来实现,不要用0-10V了。

七段之内用这种功能实现都很容易的

分别输出

RM
RL
RH
RM + RL
RM + RH
RL + RH
RL + RM +RH

然后在变频器参数里对这七段速度设置不同的频率

楼主:
我很想用4楼的方法去做,但怎样去编程呢?请哪位大哥帮忙给我编一个好吗?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E:
可以用行程开关,分高,中低速,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楼主雨林木枫于2008-04-11 10:23发表的 请好心人帮忙 :
请哪位师傅给我编一个这样的程序好吗?PLC为三菱FX2N
在三个不同位置可以对一个变频器输入0---10V直流电压,以达到在不同位置调速
十分感谢!

我的理解是不用PLC也能达到3地控制要求。我也是才开始学不久,希望能对你有说启发。

网友G:
不理解8楼的:三个电阻并联后,输出端的电压是由哪一个决定的?假如R1为2.3V。R2为2.5V。R3为2.8V。则VIN为2.3V? 2.5V? 2.8V?
  个人认为:VIN取电压最大的值。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
三个电阻都起作用,这样才能达到,在三个不同的地点,控制同一台变频器。同意9楼取最大的电压值,但是如果三个电阻相同会怎样呢?

网友F:
怎么没有人参加讨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