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触点问题

楼主(2008-04-11):
三菱PLC输出触电有个点输出指示灯是亮的但是没电压输出,改怎么办

网友A:
你用的哪种输出?R 、T?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PLC 是FX1S-MT晶体管的
输出点Y2亮,可是无电压,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更换晶体管,继电器的也可以更换,没有的话可以把线圈的两条线引出来外接继电器!

网友C:
改成其他没用的输出,程序里原来的输出改成现在的输出!

网友D:
晶体管输出的要回+24V电压到负载到Y2,负载就会动作了,不动作,换晶体管

网友E:
要么回路不通,检查回路;要么点坏了,更换输出点。

网友F(2008-06-24):
触点坏了吧,应该

网友G:
输出点本来就只是一个触点,本来就没有电压
用表量量,没有输出的时候电阻无穷大,有输出的时候电阻无穷小

网友H:
你PLC输出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说明点.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I:
改成其他没用的输出,程序里原来的输出改成现在的输出!
或用电线连接

网友J:
我看了一下也糊涂了,他说的情况都不清楚,个个都回答起来了,,晕啊。。。。
还是站长冷静啊。。。
个人完全同意站长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