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求LG 的PLC编程电缆图

楼主(2008-04-11):
LG 的PLC编程电缆图

网友A:
LG 120S编程电缆
PLC PC
2---------3
3---------2
5---------5

网友B(2008-05-21):
晕哦!LG就是普通的RS232,随便买一条就行!!

网友C:
一楼兄台说得太对了我买了一根用表量过

网友D:
上边老兄说的不能用!

网友D:
好像不好用

网友D:
图纸是对的

网友D:
LG plc使用资料上也是这样接法

网友E(2008-06-26):
一楼兄台图纸是对的,我验证过是可以通讯的。大家可以放心去用。

网友F:
这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G(2008-08-04):
NICE3100 VGA DRIVER.rar
(363 K) 下载次数:64 需要:12工控威望
NICE3100 VGA DRIVER.rar
(363 K) 下载次数:64 需要:12工控威望

网友H:
只有新款PLC 才用的这样的!

网友I:
各位同行朋友们,LG的编程软件有中文的吗?

网友I:
一楼朋友的接线图对10S1系列的能通讯吗?

网友J:
可以用的,我用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K(2008-09-12):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做的,很好用

网友L:
欧姆龙CH200型PLC的编程电缆就可以用呀
相信自我!

网友M(2008-11-07):
LG 120uS编程电缆
PLC PC
2---------3
3---------2
5---------5

网友N:
是的!LGPLC就是RS232通信!

网友O:
图纸是对的,台式机直接连接就可以使用了,笔记本就的要买一根232转USB的连接线,安装上驱动程序后,在设置一下通讯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P(2009-02-16):
按照1楼的做,只要别焊错管脚就能用,我天天用

网友Q(2009-03-20):
LG plc是这样接

网友R:
下不了啊?

网友S:
一楼说的,今天刚做了一根,可能正常联机。大家放心用吧。

网友T:
LG的程序我编过,没有用过电缆线

网友K(2009-04-21):
我用的也是这样接的

网友U(2009-06-06):
图纸没有问题,我的通讯线也是这种接法.

网友V:
完完全全 就是一条普通的RS232 有哪位朋友知道K10S1的编程线的接法吗?

网友W(2010-05-25):
23交叉 5对5

网友X(2010-11-28):
图纸是对的,我试过!

网友Y:
是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