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能取代变频器

楼主(2008-04-11):
有哪个电工学得好
[
b]我厂用的是37KW的主电机,用的是三菱变频器进行点动正转,点动反转(点动都是5HZ)
在就是点动正转运行(接的是变频器10 2 5模拟调速)
用变频器是好,可是PLC经常受到变频器的干扰.发出去几台产品,别人老说控制柜的产品不行..唉..
有什么办法不用变频器.比如直接用电阻调速可以吗
反正是有正转和反转在加一个正转运行嘛

网友A:
怎么能玩转回去了?一大堆接触器,长期低速,你的电阻象个大烤炉,热汽直冒,

网友A:
改变现状考虑以下办法:
改变变频器载频,
其对PLC的干扰主要是输入,串二极管和电阻(增大门电压)
PLC接地端用上,

楼主: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电机启动是时候,接近开关信号线竟然有信号发给PLC的输入端子..
造成误动作,好烦的...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更改一下变频器的载频后就好了,

网友C:
plc接地要好,变频器载频要调。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受到干扰的是编码器Z相 只要变频器一动作 编码器的Z相脉冲就会受到干扰,甚是头痛

网友D:
再请问一下 变频器载频是不是指PWM载波频率?

网友E:
一,质量好的变频器的干扰小一些
二,通过用滤波器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F:
加电抗器,输出线用屏蔽线,来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把载波频率设到最小,就没有事了,
不知道为什么,晶体管的比继电器的抗干扰力要小,载波频率设到最大,继电器的一点也不受到干扰..

网友G:
要看变频器到电机有多少距离,如果大于50m,建议你将线路穿在钢管里,钢管必须接地良好,我们在没有使用钢管时,使用的是4芯屏蔽电缆,可以很有效的解决干扰问题。在变频器的进线和出线都安装滤波器。

网友H:
把PLC的信号线与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分开走,并且把PLC放在离变频器尽量远的地方,把容易被干扰的信号线用屏蔽线连接到PLC端并且做好接地,如果还是有机会被干扰就在程序里做个软件滤波,这样处理后一般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I:
变频器输出加电抗器,PLC电源加低通滤波器,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走。

网友J:
前面用RC滤波,加电抗器,输出线用屏蔽线,两者尽量距离拉远点,以提高抗干扰能力.,不能的就加块铜片
隔开也可以作屏蔽,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再请问一下 变频器载频是不是指PWM载波频率?
是的

楼主:
加滤波器,效果非常好,
小弟谢谢各位了。。。

网友L:
干扰问题确实是最头疼的.

网友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