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用

楼主(2008-04-11):
现在是只有一个行程开关,然后呢 有一个cycle time!
要用这个行程开关来控制CYCLE TIME !
厂家要第一次碰到开关开始计时,第二次碰到再次开始计时!
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的时间是CYCLE TIME!
可那个CYCLE TIME 必须复位才能重新开始计时!
有那样的指令吗?
[ 此贴被wangwei在2008-04-15 11:45重新编辑 ]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时候断开。
SET、RST;或者单按钮起停的意思?

楼主:
是一个循环时间的程序,开关ON一下开始计时,下次ON就再次开始计时
快快吧

楼主:
有人在吗?、

楼主:
说话啊,在线等

网友A:
置位复位不就行了?
您的公司内不会连使用这个的人都没有吧。
就等待的这些时间,好好的看看指令说明也能把程序编出来了吧。

楼主:
SET RST吗?
大哥 不可以

楼主:
是RST的时候就得重新再次启动

网友A:
还是没看懂程序上什么要求,能把程序传上来吗?并且绘出流程图。

网友B:
需要小程序讨论的时候,建议大家把相关的资料准备齐全,不然都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
看样子你的不怎么难。
就看你的条件了。

网友D:
不知你在提问什么?语无伦次!

网友E:
ALT指令,第一次ON,第二次OFF,第三次ON。。。循环动作

网友F:
是用PLC弄``

网友G:
发具体要求和程式上来看下,要不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循环时间的程序,开关ON一下开始计时,下次ON就再次开始计时
快快吧
没看懂,哪个停呢?是停止还是暂停??急有什么用?

网友I:
楼主没有表达清楚
你提到行程开关两次控制这个继电器开
中间会断开,中间谁让它断开的?时间?还是别的开关?

网友J:
意思没有写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