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变频器加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11):
因为面板价格太贵了,想在变频器(FR-E740-1.5K)上加个电位器,不知道电位器要选多大的?是不是接10、2、5?
急,先谢谢了!

网友A:
1/2w1k欧

网友B:
就是10,2,5端子
0.5w 1kΩ
如果你需要频繁改变设定频率的话,可以用2w 1kΩ
另:注意下Pr79的设置

网友A:
请上网查端子接线图,应该是1/2w1k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