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触摸屏如何系统组合编程

楼主(2008-04-11):
我是初学者.没什概念.请赐教如何分门别类,如何选择资料.

网友A:
到资料下载区和软件下载区,先下个彩页看看,再下个说明书和软件边看边学,先看PLC再看触摸屏的,有不懂的再上来问问。
混灌水区的!

网友B(2008-07-31):
你只要把PLC的地址和触目屏地址对应好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C:
这个问题一下很难说清楚.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