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1):
DDM4A4 Device Net 现场总线型数码显示表
用于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LC)、DCS、计算机等控制、采集系统显示某些数据、参数(如温度、压力、流量、

速度、角度、位置、数量、频率、转速、电压、电流、功率、时间、故障代码等)。

1 DDM4A4主要特点:

● Device Net现场总线从站;

● 4位0.8”LED数码显示;
● 0000~9999显示范围;

● 带正负号共15个扩展特殊符号显示;
● 小数点位置可编程控制;
● 采用CAN通讯,最多可连接64块数码显示表;
● 24V供电,电源极性保护、通讯网络相互隔离;
● 显示值与主站内部数据完全一致,精确,无误差、无零漂、无需计量。

2 装置概述及参数
  多功能数码显示表是以单片机+ASIC技术为核心,通过面板上的四位数码管显示多种数字。此表
的开孔尺寸为91mm(宽)×43mm(高),此表的几何尺寸见下图所示。

    数码显示表的背后接线端子位置和端子号及对应功能见下图和下表。

端子号
名称
功能定义
备注

A
CANH线

B
CANL线

C
屏蔽线

SET
更改参数值
6mA

SEL
参数选择
6mA

GND
电源地

无用

+V
正电源输入
+24V/50 mA

3 DDM4A4数码显示表的主要参数如下:
工作电源:DC 22~25V未隔离;
功率消耗: 最大24V/0.05A;
显示规格:字高0.8"(20mm)×4;
适用范围:所有支持DeviceNet网络的PLC、计算机系统;
传送距离:<1200M;
接口信号:CAN;
小数点显示方式:可编程浮点显示和定点设定方式;
连接最大数目: 最多64块;
通讯速率:125KBps、250Kbps、500Kbps手动设置;
刷新速度:>100mS;
参数设置模式:通讯速率选择、站地址手动设置;
工作温度范围:-20℃~40℃;
工作湿度范围:10-90%相对湿度;
外形尺寸:宽96×高48×深112mm;
重量:0.12Kg。
4 通讯协议
    本数码显示表可接收符合DeviceNet方式的通讯协议,实际上它作为DeviceNet的一个
从站,支持AB、OMRON等DeviceNet主站设备驱动显示!
作为DeviceNet的远程显示设备,经主站向DDM4A4可传输任何显示数据(它可以是主

站中任意指定的数据,也可以是主站获得的任何从站数据并通过该主站向网络中的DDM4A4显示
表传输指定的数据,本显示表在正确接收到数据后将其数据显示出来。
5 使用方法
a. DDM4A4显示表参数设置:
● 将DDM4A4表+V端连接于DC24V+正端,注意最好不要超过25V。GND联接于DC24V的地端。

● 通电后DDM4A4进行码段自检显示8.8.8.8.、站地址、波特率,然后显示0

●  短接GND和SET,将进入参数设置状态,见下图所示设置流程:

循环显示站加地址状态、减地址状态、波特率-.-.-.-.。

dxx状态表示“地址加”,在显示该状态下按SEL将累加显示的地址数据;

-dxx状态表示“地址减”,在显示该状态下按SEL将顺序减显示的地址数据;

bxx状态表示“通讯速率”,在显示该状态下按SEL将依次显示显示表的通讯速率;

“-.-.-.-.”状态表示在显示该状态下按SEL将确认设置数据并退出设置状态。

●  需要修改对应参数时,在显示该参数后瞬间短接GND和SEL,可以循环改变对应值。
●  修改完数据后,再瞬间短接GND和SEL并显示-.-.-.-.后再瞬间短接GND和SEL便退出参数设置,同时
DDM4A4会再次按照码段自检显示8.8.8.8.、站地址、波特率以确认是否修改。
b. 与PLC设备连接
●  例如AB的PLC/OMRON DRM21的通讯口等;
●  组态DDM4A4的网络参数(通讯速率)、站地址;
●  在PLC程序中传输要显示的数据、特殊数据到相应的寄存器中,显示表将立即显示相应数据和符号。

c. 与计算机系统连接

●  安装DeviceNet卡到计算机PCI插槽中,设置好板卡参数;
●  使用组态软件,例如组态王、Citect、FIX、INTUCH等软件,选择驱动设备为DeviceNet。
●  根据需要组态各站的标签变量、数据交换区、显示、设置画面等;
●  运行组态软件后,DDM4A4数码表将显示组态软件上的数据。
d. 与其他系统连接
  符合DeviceNet现场通讯总线其他设备均可以驱动多块DDM4A4数码显示表。数据与显示内容见下表:
显示值与远程寄存器驱动数据见下表2所示(XXXX表示十进制任何显示数据,xxxx为远程输出寄存器地址数,按16进制表示)
DDM4A4 显示
显示寄存器

(xxxx)
特殊寄存器

(xxxx+1)

X X X X
XXXX
00H

- X X X
XXXX
01H

P X X X
XXXX
02H

L X X X
XXXX
03H

H X X X
XXXX
04H

E X X X
XXXX
05H

A X X X
XXXX
06H
b X X X
XXXX
07H

C X X X
XXXX
08H

d X X X
XXXX
09H

t X X X
XXXX
0AH

n X X X
XXXX
0BH

y X X X
XXXX
0CH

F X X X
XXXX
0DH

r X X X
XXXX
0EH

U X X X
XXXX
0FH

X X X X.
XXXX
10H

X X X.X
XXXX
20H

X X. X X
XXXX
30H

X. X X X
XXXX
40H

附件: DDM4A_FX2N(C).rar (2 K) 下载次数:279

网友A:
我也正准备看这一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