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通信控制信号请教

楼主(2008-04-11):
我是新手,想请教一下,触摸屏与PLC连接控制时,他给的控制信号时给到PLC内部的软元件,比如M0 D0 还是向外部给信号一样直接给输入端X1 X2等这些控制信号。谢谢!

网友A:
没看懂你的问题。先找个屏的说明书看看吧,用屏做输入就是通过串口通讯收发的信号,不是x0,x1的硬接点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是直接控制M0、D0的

网友C(2008-06-06):
是给 D0 和M0不能直接给X1X0

网友D:
直接内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