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三菱PLC 线速度写法

楼主(2008-04-11):
三菱PLC 线速度写法
题目:
译码器ENCODER :100PPR
轮直径 :160mm
圆周 :500mm
我只知道用SPD指令
麻烦高手 谢谢

楼主:
麻烦高手 谢谢

网友A:
1.encoder--编码器;
2.直径与圆周知道其一个参数就好了。两个都给出,反而不知道以哪个为标准?因为按照这个比值跟圆周率相差甚远;
3.既然都知道角速度了,那么根据V=wR,线速度等于角速度乘轨道半径,线速度不就算出来了?

楼主:
encoder--编码器
用100ppr和200ppr答案会一样吗?

网友A:
注意公式:线速度只与角速度和半径有关!

网友B(2008-05-15):
咩叫线速度???

网友C:
什么叫线速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