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值怎么会变呢???

楼主(2008-04-11):
FX程序用GX DEVELOPER编好后,进行运行监控,开始有关时间和D值都显示常数变量,在运行调试时,不知道是我碰了啥东西还是别的原因,开始显示的时间和D值常数变量都变成了像16进制的带H和C值的东东,看得不舒服,也不容易理解,不知道怎么还原,请高手赐教,先谢了
eail
021-39977024@163.com

网友A:
按在线菜单再按监视再选择当前值监视切换(10进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