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1):
      这两天我遇到程序自动锁死的事!!!!推测是厂家设定了时钟!!!!锁定了
在论坛上下载了好多解密软件,可就是无法进行连接!不知道是密码没有解还是我的笔记本和A970GOT没有连接好,我用的是"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 GT-Designer2-C Ver2.33"与触摸屏通信的!用的是COM1串口,接了触摸屏的RS232接口!!!!!!无法连接!急啊!!!!
    初学者不太懂,哪位能帮我解说一下吗?!!!!谢谢!!!!!!
附件设置隐藏,需要回复后才能看到

网友A:
应该是没连上吧,用fx-232CAB-1连屏上的9针口,软件里设置com(是不是你的COM1被其它的占用了,可在设备管理器中查找所用的口),连接上以后如果屏有密码,会出现一输入密码的输入框,证明连接上了,需要密码。然后再去用解密软件。估计你的电脑还没和屏通讯上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同意1楼。
但是设定了时钟的话你也只需要去检查PLC程序啊。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今天已经解决了问题,我的数据线不行,自己从新改制了一下已经好了!!!不过问题确实是在PLC中,我已经把时钟给去了!!!谢谢了!!!

网友C:
什么设备呀?
还设置了时钟?
]欠设备款了吧?

网友D(2008-06-28):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今天已经解决了问题,我的数据线不行,自己从新改制了一下已经好了!!!不过问题确实是在PLC中,我已经把时钟给去了!!!谢谢了!!!

看来得用好质量的通讯线

网友E:
加密再好 也抗不住我们群众的力量啊

网友F:
楼主,你有A970解密软件吗?能否分享,谢谢.

网友G:
从图上看,你的那个头是连接PLC的422口啊

下载程序应该用边上的232口,九针的那个

电缆型号是FX-232CAB-1,制作图这里有: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0708.html

网友H(2008-07-31):
应该是欠了设备款了吧。

网友I:
最好用Usb的 连接

网友J(2009-11-22):
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K:
楼主你好:你有A970解密软件是否给发一份,多谢啦

网友L(2010-01-13):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呀,请问楼主的通讯线是自己做的嘛,怎样做,能否分享?

网友M(2010-02-28):
非常的好好啊

网友N(2010-07-10):
看来得用好质量的通讯线

网友O(2011-05-13):
A970GOT触摸屏无法下载里面的程序!!!!!!!!!!!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