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普通PC机控制PLC ?

楼主(2008-04-11):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怎样用普通PC机,有各设备界面,做上位机控制PLC ?

网友A:
用组态软件

网友B:
装个组态王,按照组态王的说明编个程序实际操作下就明白了。
与哪个品牌、什么型号的PLC连接,都有说明的,其实并不难。
其他组态软件也一样。会了一种,其他的都大同小异的。

网友C:
维纶触摸屏软件就可以在线仿真了,我已经试过了可以用

网友D:
用组态软件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E:
VB
PROTOOL
WINCC
RSVIEW
其它品牌的上位机软件等等

网友F:
用通讯线连接!

网友G:
我也装了个MCGS,不过现在还不太会用,向高手学习

网友H:
先将三菱手册(通信篇)或其他plc通信手册好好看看,然后再将电脑和plc连上。

楼主:
感谢大家指导.

网友I:
用个组态软件就好了,不过需要花钱的,呵呵

网友J:
我正在寻找联机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