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2):
输入X0
输出Y0—Y7
按1次X0        输出Y0
    2                        y1
      ……
  8            y7
      9                        y0
      10                      y0  y1
      11                    y0  y2
      12                    y0  y3
      ……
    17                    y0
        18                    y0  y1
        19                    y0  y1  y2
          20                    y0  y1 y3
          64                    y0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65                    无输出

[ 此贴被uthman在2008-04-30 20:28重新编辑 ]
  • 下载积分:+3(YMMFA) 鼓励!

网友A:
    规律有点乱,Y0在第1次,9,17,25,33,41,49,57,都有输出,而在65没有。

网友B:
    本来一看上去用MOV赋值比较简单,但还要根据这个规律进行推出个公式来满足结果,计算过程就复杂了。
    用移位,也不符合移位的规律。
    还是直接对应输出。
    用计数器记取X0的次数,将计数器除8取得商和余数。
    分两步走:
    1.余数获得的8个状态分别对应Y0~Y7,
    2.商则是再与余数相减,再分两步走  (1)结果小于等于0时无输出,(2)结果大于0时:商为0时无输出,为1时输出Y0,为2时输出Y1……为7时输出Y7。
    当计数为0,或到65时复位所有输出。
    主要是这个规律麻烦。要不用不了这么多步。
    先算商和余数相减,再用余数状态,用的步数能少点吧?
    [ 此贴被sjm213在2008-04-12 14:52重新编辑 ]

楼主:
    楼上的正解,我用了一百步不到。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C:
    用for...next 指令

网友D:
    楼主描述,我看了有点晕。。

    通输入XO来INC某个D

    然后根据D的值大小作为条件,来输出不同的Y

楼主:
    用INC  除法  左移  字与  。等下我传图片上来。你们看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 此贴被uthman在2008-04-14 17:43重新编辑 ]

网友E:
    这个非常好,但是我没搞明白。晕。
    值得学习。

网友F:
    真的晕哦

网友G:
    10楼高人,可否放程序出来看一看?

网友H:
    描述:考虑解码指令
    ..........
    [ 此贴被zhong1946在2008-04-19 02:00重新编辑 ]

网友G:
回14楼帖
模拟测试不成功
那个deco指令一下子还不明白它的意思

网友B:
即使用译码指令,这个程序也不会非常简单的。就此程序而言,用DECO和MOV没有本质的区别。

楼主:
只用编码和解码是不行的。要用到除法指令,进行商与余数的比较

网友G:
14楼果然是白银会员,明白了deco的作用,也就理解了。
你也不写一个完整的程序出来,其实也就是在M1并联多几个M点(其余类推),到最后将C0复位就行了。
大家可以仿真一下,“在线”“监视”“软元件批量”,输入"M0"

网友I:
对不起我看不明白

网友G:
努力,尝试中。
(求职)广州地区需要PLC编程的可发我邮箱:
hwmx@21cn.com
[ 此贴被yooyo在2008-04-20 17:29重新编辑 ]

楼主:
21楼的方法不成功

网友G:
嗯,一下子没看清楚。

网友J:
看看挺晕的.加紧学习.

网友K:
找不到北了!

网友L:
研究一下,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G:
我又来了。

想得好辛苦啊!差不多要x尽人亡了。

广州地区需要PLC人才的单位望发我邮箱:hwmx@21cn.com

唉,只有我这样的闲人才搞。I lost my job for more than three months,Who can help me?
附件: 转换2.rar (10 K) 下载次数:25

楼主:
30楼的方法很好,循环指令  给D300_D363赋值

网友M:
用解码指令行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M:
用解码指令行不??

可以,相当简单,但步数可能会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解码指令行不??

左移也要用的.也许还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