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仿真软件怎么使用

楼主(2008-04-12):
我下了PLC编程软件,请问PLC仿真软件怎么使用

网友A:
本站应该有关于解答此贴的主题,好好找找吧!要模拟的话要接和GPPW一起才行

网友B:
装好GPPW和仿真,用GPPW打开程序后激活仿真功能,它会自动把程序下载到仿真并启动监控。
再用软元件调试模拟强制各元件的ON/OFF或改变数值,就能看到程序象实际接线一样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