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恒压供水

楼主(2008-04-12):
请指教变频器恒压供水
怎么接线
谢谢各位

网友A:
压力设定和PID设定在变频器选项里设置,接线就这么简单。信号是4-20mA,也可是电压,接法接电压输入。其他接线省略。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最好用一个PLC做PID不要用变频器的PID,变频器PID设置很不好设置的。

网友C:
弄个pid表就更简单了

网友D:
现在很多变频器自带PID,不需PLC也可以做恒压供水了

网友E:
晕,,,,,,现在变频器生产厂家很多都有供水专用型,爱默生、三肯力达都有,我们都使用过,感觉爱默生好些。在深井泵上使用最好是使用压力传感器,不要用原创压力表。

网友F:
PID参数如何定

网友G:
COD在2000左右的污水通过酸碱法分解沉淀后,再经过爆气兼氧沉沉淀后水质清但COD在300左右,硬度在300左右,加氯化铝后要处理成清水回用,由于设备简单反映慢,后反映成米白色.求购反应脱色.稳定.降解快的药物

楼主(2008-05-24):
请指教星三角降压启动
怎么测量它
让他不反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