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8-04-13):
谁能告诉我触摸屏编程时的上电过程啊?(触摸屏编程时需不需要将电源接通啊)谢谢了!

网友A:
所有的触摸屏都无需长时间将电源接通。
您在您的PC上的触摸屏编辑软件内进行编辑,大多数的触摸屏都提供了模拟的功能,在PC上进行模拟,等效果差不多了,连接与触摸屏的编程电缆,插上电源,下载程序,然后再屏上测试效果,如果有些瑕疵,那么当大修改时,断开触摸屏电源,重复上面的过程,小的改动可以在PC上修改完后直接下载。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