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_V54_SP3_CN软件遇到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8-04-13):
版主
您好!我在安装STEP7_V54_SP3_CN软件的时候 ,到最后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是出现 安装终止!
电脑也没有安装其他版本的STEP7300/400的编程软件,我应该怎么处理?
谢!请回复
[ 此贴被binbin1981在2008-04-14 10:13重新编辑 ]

网友A:
您该取消安装,然后至您的安装文档中的AutomationLicense Manager目录下的Setup进行单独安装,同时保证您的PC防火墙以及防病毒软件已经被关闭。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您好!已经按照您说的去操作了,但是还是出现同样的情况!电脑防火墙,防毒软件也关闭了!还有其他原因吗 ?电脑一开机就安装也不可以
请回复!谢

网友B:
安装时不执行授权,先安装授权程序后,安装软件时他就检测到了就不需要,

网友C:
我也装了一个西门子的英文的,也不知道咱用

网友D(2008-05-29):
用正版的操作系统,我帮朋友处理过,时你的操作系统的原因。

网友E(2008-07-03):
我安装的没问题,在C盘根目录下安装STEP7_V54_SP3_CN,可以先安装受权,受权要装在任意盘符根目录下,然后AutomationLicense Manager会自动搜索受权,OK!

网友F:
在计算机管理里面看服务程序 sever 有没有启动,西门子的AutomationLicense Manager需要它的支持。
不存在系统版本问题,因为你的其他程序已经都安装进去了。

网友G:
基本是授权的问题,一般和系统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装完了授权,不用取消装软件的任务.有专门的一个授权软件,祝你好运!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