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常数 K. H

楼主(2008-04-13):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常数 K. H,H是十六进制,比如HFFFFF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应该是在置为指令时候会用到这样的数据吧,连续置位20位.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假如HFFFFF MO指M0——M19被置位。
是吗??

网友C:
HFFFF就是十六进制的1111 1111 1111 1111呀,一个F就是1111。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2楼,你的哪个计算器哪里可以下载的到?不甚感激
打开WindowsXP系统,点开始菜单--所有程序--附件--计算器,点查看--科学型。
不甚感激?不用感激。

网友F:
学习........谢谢!
http://www.ymmfa.com/bbs/?a=mokchong

网友G:
有意思,提问的不完整.

网友H:
那个计算器是WINDOWS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