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FX2N-232IF如何使用

楼主(2008-04-13):
如何才能把 SONY 的LT10(有232通讯口)位移传感器跟FX2N 通讯起来.
PLC用什么指令.

网友A:
老哥,你得先有SONY 的LT10(有232通讯口)位移传感器通信参数,指令格式啊!!

网友B:
这两本手册可以参考: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64.html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6.html
一般都是使用RS指令,但是一定要先有对方设备的通讯格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