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3):
请问大侠们,我在学习FC105模拟量转化的时候有点不懂,按照西门子的数据4到20MA对应着0到27648的工程量,,但有的资料上是对应着5530到27648的工程量,,如何理解??

楼主:
顺便问下,做热电偶或者热电阻信号输入,该类信号实际值是通道整数值的1/10,,怎么理解啊,,,新手上路,请多指点

网友A:
首先回答问题1:4-20mA对应于0-27648还是5530-27648取决于用户在进行硬件组态是将通道组态成4-20mA还是0-20mA,如果组态成4-20mA,那么对应的就是0-27648,如果组态成0-20mA,那么现在4-20mA对应的就是5530-27648,理由是,0-20mA对应的是0-27648,那么每mA对应的就是27648/20=1382.4,那么此时4mA=4*1382,4约等于5530。
问题2:因为西门子的热电阻的输入分辨率为0.1,因此作相应的数据转换时要处以10,但是对于气候型Cu热电阻是一个例外,需要处以100,您可以参考西门子的模版规范手册。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多谢指点,,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