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8-04-13):
各位前辈:
曾遇到一三凌A系列PLC,在运行工作过程中,在足够的输入信号条件下,该输出触点无信号输出。这个问题还陆路续续出现几次,每一次出现问题后拆卸该相关输出模块,再重新安装就马上有输出信号。请教是否是硬件问题,若是又是什么问题所引起的?

网友A:
我遇到过,是硬件问题,不过我是换点!

网友B:
程序或者硬件都有可能呵。
你拆卸模块的时候应该是掉电了的吧?
你再试试不拆卸模块,直接掉电再上电,看是否有输出?
通过这个办法可以试出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故障。

楼主:
也尝试过杨工的方法。但一样没有效果。
近期反而稳定下来拉

网友C:
换件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