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4-13):
请问各位师傅一个问题;
可不可以用一台大容量三菱伺服放大器连两台小容量的三菱伺服电机。两台电机运转的方向位置都是一样同步的,我知变频器可以连两台电机。就是不知到伺服可不可以,这样可以省很多东东的,望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应该可以,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B:
伺服不可以这样连接的
很简单的,编码器电缆怎么连接?

网友C:
只用一台的编码器输入,来控制两台电机,可以吗?咱不懂。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要技术含量没玩过

楼主:
本是想改一台老设备,由与老设备的两根轴是采用机械传动,而且旋转方向和位置都是想同的,不过旋转方向和位置必须要相当精确一致的,各位师傅也知到的用机械传动降两根轴做成以上的要求是相当复杂的,运转几年不是这磨损就是那磨损非常难修,头都修大了
,故想把它改成伺服电机传动,考虑钞票的问题,在加上厂有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动机的例子,

网友E:
不好用的,驱动器和伺服电机要匹配的

网友F:
应该不可以的.驱动器只有一个编码器的连接口.

网友G:
伺服控制器是闭环控制的,所以不能控制两台电机!

网友H(2009-03-22):
你用两个驱动器,两台电机不就得了,要是可以这样我还想用一台驱动器控制5个电机咯

网友I:
不懂,要是可以就好了。

网友J:
用专门的2轴同步运动伺服控制器是可以的。一般的伺服是不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只用一台的编码器输入,来控制两台电机,可以吗?咱不懂。
没编码器的那一台要是动作不对,怎么办?

网友L:
不能那样用,用三菱的数控系统就能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