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可以带单相电机吗?

楼主(2008-04-14):
请教:变频器可以带单相电机吗?
可以的话,如何使用?

网友A:
可以,把电容拆掉!

网友B:
把电容拆掉后还能动吗?楼上的

网友C:
三相输出用三路逆变管,与电容有关系吗?1楼的?不懂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E:
应该不行吧,变频器一般是380的电压,单相电机是220

网友F:
变频器有220V的电压啊,一些小功率的很多都是的,台达的有,TE的也有,输出最高也就220V,直接就可以了!电容是用来移相的,是产生启动转矩的,拆掉就无法启动了!

网友G:
没有用过
不过有三相220V的啊

网友H:
变频器无用在单相电机的
我是我知道有一些模块是可以调单相电机的频率的

网友I:
不行吧.不可以变频啊?

网友J:
单相电机用单相变频器,三相电机用三相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