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顺序问题

楼主(2008-04-14):
用developer8.0中的sfc编写程序 要是有多个块,请问他们的执行顺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应该是从下至下吧

网友B:
一般习惯是自上而下。
实际还要看你怎么编写的程序,怎么跳转的。涉及分支的,更是要注意下。
当然PLC的扫描顺序,永远是自上而下,从左到右。

楼主:
不过多个块。。不是多个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