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样子设置PLC的时间为什么错啦..

楼主(2008-04-14):
PLC: FX1S-20MT
D180 d182 从触摸屏上输入,设置月.日
为什么按下M15(复归型开关)后,D8018.D8017.D8016都还是0啊..

网友A:
MOV K2008 D8017 改为MOV K8 D8017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A:
D180 d182 从触摸屏上输入,设置月.日 应是日、月才对啊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还可以用这种方法:

网友D:
又学了一点,呵呵

网友E:
我感觉你这里的传送指令MOV应该为MOVP的.你这里的M18只是在一个扫描周期里接通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