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电脑外,PLC程序还可以用什么读取?

楼主(2008-04-14):
我是一名新手,接触PLC还没几个月。本人现在只知道用COM口来连接PLC,读取里面的程序。现在想问一下,除了这种方式外,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来读取?
谢谢指教!

网友A:
手持編程器!

网友B:
楼主想干啥啊。
作为主流配置,用笔记本(电脑)作为编程工具,无论从功能上,还是从直观程度上、通用性上都比手编先进的多。
一般情况下用笔记本就行了,除非要到现场调试不方便携带的情况下。

网友C:
笔记本最好

网友D:
触摸屏也能编程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hehe,忘了。三菱的屏……不过要装驱动哦。

网友E:
用手持编程器人很快会晕的!

网友F:
普通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只有带COM口就可以进行编程和程序读取,另外手持编程器也可以读取,但是手持编程器必须和PLC是同一品牌的。

网友G(2008-06-20):
手持编码器

网友H:
触摸屏和手编器也能编程的,但只能用指令表编程。

网友I:
部分屏如三菱A870GOT可以读取PLC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