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4):
我有8条生产线,目前独立控制,计划改造为PLC集中控制,有谁做过类似工程,麻烦给个例程参考
谢谢1
[ 此贴被bmz081在2008-04-14 15:58重新编辑 ]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A:
你的PLC是否支持太网,如果不支持的话就不好改呀

楼主:
组成n:n网络行吗?

网友B:
PLC D8120设置通讯格式一直,D8121设置站号

楼主:
大侠:能否提供个3-4个plc相互通讯的例程

网友C:
N:N网络应该可以,具体设置看下 通讯手册吧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64.html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一天贼忙版主大人,我有这个说明书
我想找个具体实例看一下
再次谢谢!

网友C:
FX2N PLC    N:N网络

  一 网络概述:
   目前PLC网络采用分级分布式复合结构时,一般分为三级(层)
  1管理层(以太网)
  2控制层(开放式,标准的现场总线)
  3现场层(部件层)也就是指装置层和传感器层
  以太网采用CSMA/CD(Carrier Sense Multiple Asscess with Collision Detection)介质访问控制方式,即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方式,该方式可以简单通俗地叙述为“先听后讲,边讲边听”。以太网在工厂管理层、车间监控层将成为主流技术,与互连网技术结合是未来eManufactory技术基础; 在没有严格时间要求的设备层也将获得一定的发展;但对一般工业网络要求实时性、确定性通信场合,现场总线技术还将处于主导地位;我们必须学会面对一个多种网络技术并存的现实世界。以下就对现场总线中的一种 ――令牌总线进行研究。
  二 关键字:以太网, 令牌总线(N:N网络),RS485
  N:N网络相当于三级总线型结构的中间一级,即控制层,最低一层为远程I/O链路,负责与现场设备通信,收集现场数据,驱动执行器,在远程I/O链路中配置周期I/O通信机制,这一层也可配置AS-I(传感器-执行器接口)链路,除了N:N网络外,比较通用的有主从总线(1:N)方式,争用总线方式,令牌环方式,浮动主站(N:M)方式,目前已存在若干种现场总线,现场总线的体系结构,省略了网络层,传输层,回话层及表示层这四层,包括应用层(APPLICATION),数据链路层(DATALINK),物理层(PHYSICAL),这主要时针对工业过程的特点,使数据在网络流动中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加快数据的传输速度,提高网络通信及数据处理的实时性,他们之间区别最大之处在于数据链路层协议,尤其是这层中的介质访问控制(MAC)子层,MAC协议可分为如下三个类型。(1)集中式轮询协议。1:N(2)令牌总线协议N:N(3)总线仲裁协议。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系统作为生产过程和事物管理自动化最为有效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之一,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分步式的数据采集系统,即智能数据采集系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下位机;另一个是数据处理和显示系统,即上位机HMI(Human Machine Interface)系统。
  三 RS232C和RS422/485串行通信接口介绍
  RS232C和RS422/485串行通信接口,RS232C地电气接口电路是单端驱动,单端接收地电路,有公共地线,这种接口电路不能区分有用信号和干扰信号,抗干扰能力差,故其传输速率和传输距离收到很大限制。 RS422/485采用平衡驱动,差分接收电路,取消了信号地地接法,平衡驱动器相当于两个单端驱动器,当输入同意信号时其输出是反相的,如有共模信号干扰时,接收器只接收差分信号电压,从而大大提高了抗共模干扰的能力,并能在较长距离内明显提高传输速率。其传输距离可达1200M(10KB/S)传输速率可达10MB/S,分别是RS232C的100倍和500倍。
   RS485是RS422的变形,二者的区别是RS422为全双工型,RS485为半双工型,在使用RS485互联时,某一时刻只有一个站点可以发送数据,其他站点只能接收,因此,其发送电路必须由使能端加以控制,
  用FX2N所组成地N:N网络地总站点数最大为8个,使用专用协议时,最多16个站,包括A系列的可编程控制器,半双工通讯,38400bps,
  N:N网络 RS485连线的选择是 一对导线 ,单对子布线的情况下,在端子RDA和RDB之间连接端子电阻(110欧,1/2瓦棕棕棕),双对子布线的情况下,在端子SDA和SDB之间连接端子电阻,(220欧姆,1/4瓦),而在RDA和RDB之间也是这样。(橙橙棕),
  优点: 1节省配线,2提高处理速度,3实时性好。
   四N:N网络设计
  1硬件设计, PLC可选用FX2N,FX2NC,FX1N,FX0N,通讯选用FX2N-485-BD,或者FX1N-485-BD,FX0N-485-BD,在本设计中,选用两个FX2N-485-BD,两个FX1N-485-BD。一个FX1N-32MR,一个FX1N-485-BD
  2软件设计, 由于使用了三个FX2N可编程控制器,在软件设计中,要分别对每个可编程控制器进行编程,选一个PLC为主站, 将网络参数写在这个主站中.
  其他程序见附表, 分别为每个可编程控制器写好程序。其通讯通过以下操作实现:
  1) 主站点的输入点X000到X003(M1000到M1003)输出到站点号1和2的输出点Y010到Y013。
  2) 站点1的输入点X000到X003(M1064到M1067)输出到主站点和站点2的输出点Y014到Y017。
  3) 站点2的输入点X000到X003(M1128到M1131)输出到主站点和站点1的输出点Y020到Y023.
  4) 主站点中的数据寄存器D1指定为站点1中计数器C1的设定值。
  计数器C1的接触(M1070)状态反映在主站点的输出点Y005上。
    5) 主站点中的数据寄存器D2指定为站点2中计数器C2的设定值。
  计数器C2的接触(M1140)状态反映在主站点的输出点Y006上。
  6) 站点1中数据寄存器D10的值和站点2中数据寄存器D20的值被加入主站点,并被存入数据寄存器D3中。
  7) 主站点中数据寄存器D0的值和站点2中数据寄存器D20的值被加入站点1,并被存入数据寄存器D11中。
  8) 主站点中数据寄存器D0的值和站点1中数据寄存器D10的值被加入站点2,并被存入数据寄存器D21中。
  五 结果分析
  在本试验中,N=3, 在这个网络中,通过485BD的通讯功能,链接了这个网络中的数据,这种通讯是通过在刷新范围内的字软元件和位软件的数值和状态交换来实现的,可以通过改变一个站点的数值,来改变整个网络的控制状态。
  此网络的最大总站点数最大为8个,为半双工通讯,可以根据需要来决定站点数的多少,当增加站点数的时候, 可以通过修改N=3的程序,写入增加站点的程序,并在原有的站点进行相应的改变即可实现。
  此网络适用于多点分散控制, 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 且处理速度快。能节省配线, 。但存在的问题是有通讯距离的限制,在此系统中不使用FX2N-485-BD或FX1N-485-BD时,最大延伸距离是500M,(使用时:最大50M)。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3台FX2nPLC专题">PLC通过N:N网络交换数据。刷新范围设置为模式1(可以访问每台PLC的32个位元件和4个字元件),重试次数为3次,超时时间为50ms。
主从站之间用485BD链接,硬件配置完成后进行以下操作:
1,通过M1000-M1003用主站的X0-X3来控制1号从站的Y10-Y13
2,通过M1064-M1067用1号从站的X0-X3来控制2号从站的Y14-Y17
3,通过M1128-M1131用2号从站的X0-X3来控制主站的Y20-Y23
4,主站数据寄存器D1为1好从站的记数器CI提供设定值,CI的触点状态由M1070映射到主站的Y5
5,1号从站的D10的值和2号从站D20的值在主站相加,运算的结果存放到主站的D3中

主站程序:
LD M8038                    M8038专门用于N:N网络的设置
MOV K0 D8176                设置主站号为0
MOV K2 D8177                该主站链接2台从站
MOV K1 D8178                刷新模式设置为1
MOV K3 D8179                重试次数为3次
MOV K5 D8180                超时时间为50ms
LD M8000
MOV KIX0 KIM1000
MOV K5 D1
LDI M8184
AND M1070
OUT Y5
LDI M8185
ADD D10 D20 D3
END

从站1的程序:
LD X1
RST CI
LDI M8183
MOV K1M1000
MOV K10 D10
AND X0
OUT C1
LDI M8183
AND C1
OUT M1070
LDI M8185
MOV K1X0 K1M1064
END

从站2的程序:
LDI M8183
MOV KIX000 K1M1128
MOV K15
LDI M8184
MOV K1M1064 K1Y014
END

M8183在主站通讯有误时为ON
M8184在1号从站通讯有误时为ON
M8185在2号从站通讯有误时为ON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以上是转的,没试过,希望对你有帮助。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一天贼忙版主大人
学习借鉴

网友D:
站号不是用于扩展口的吗?可以通讯吗?

网友C:
扩展口连接的是特殊单元,是模块号,用的是from to指令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