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救 急!!!

楼主(2008-04-15):
变频器回馈制动引起PLC输入I点干扰,程序无法运行,请求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2107.html
多看看老帖子再发问吧

网友B:
有些厂家的变频器,可以通过设置参数把干扰降低点
这个参数值越高,干扰越大(无线电噪音大),但电机的声音会越小。
相反参数值越低,干扰越小(无线电噪音小),但电机的声音会越大。
一种是我们耳朵能听到的噪音,一种是会影响别的设备的噪音。
此外,还可以在变频器输出侧安装滤波器来降低干扰。
当然还可以把PLC和变频器放越些,PLC加屏蔽线来减轻干扰。

网友C:
输出滤波器并不能抑制干扰,只是延长与电机之间的布线距离。
这种情况下,应该安装输入电抗器来移植谐波干扰,同时,动力线与通讯线不能安装在同一布线管路中,并在通讯线缆上安装磁环来抑制干扰。
在变频器中设定的参数并不能完全抑制干扰。

网友B:
呵?如cvlsam所说输出滤波器不能抑制?
如果在输出动力线也安装磁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