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232BD与INTOUCH I/O SERVER MELSECA 如何通讯

楼主(2008-04-15):
FX2N与INTOUCH I/O SERVER MELSECA 如何通讯
我的INTOUCH 用的是7.1 FX2N用的是FX2N-232-BD谢谢!

网友A:
一般组态的用485的比较多,INTOUCH也应有FX2n的驱动。具体的设置如果INTOUCH说明书里没有,你的软件供应商肯定知道可问下。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