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5):
在试图与CS1G-CPU42H进行通讯时发现通讯不上的问题:

接线图如下

两个DIP开关4、5也全部试过各种模式,在软件里相应设置,结果:不行。

手动设置,自动在线……死活都是通讯不上。

郁闷了!

网友A:
你的通訊線是?

网友B:
我似乎無法看清您貼的圖上所示哪一邊為PC側哦。
您做的線是否與下圖一樣呢?因為兩頭都是Male,您是否插反了呢?

您是否使用的是Toolbus通訊方式?

如果采用Toolbus通訊方式,那么您的DIP4是否設置成ON,而DIP5設置成OFF了呢?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郁闷。
我这个图是一头公一头母的……PLC上的232口是母的……
难道是自己做的线不过关么?
最终换了根USB-CIF02,用扩展接头CS1W-CN114,DIP5設置成ON,SYSMAC WAY通讯,才连上。
我郁闷。自己做的线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