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X3U定位指令指令中,回原点有什么方法?

楼主(2008-04-15):
各位好,请问在FX3U中,定位指令DRVI和DRVA的设定范围是-999999到+999999(0除外),
如果0除外,那么在回到原点时用什么方法好?是用DSZR和ZRN指令还是有其他好方法?谢谢!

网友A:
指令的正向行走总距离用负号表示,即回到原点。

楼主:
谢谢一楼,不过这样有没有误差?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再看看其他高手有什么好方法吧。
学无止境+++

网友B(2008-12-23):
急~~求助++ FX3U的PCL接松下伺服怎么控制马达正反转??
急~~求助++ FX3U的PCL接松下伺服怎么控制马达正反转??
请问使用
指定的软元件的ON/OFF状态改变旋转方向(当前值的增减)
ON
指定输出脉冲数的值为正是正转,
OFF
指定输出脉冲数的值为负是反转,
可是我在图片中写的程式实现不了正反转,只能一个方向转动,请问是要加什么条件还是有什么要另行设置的
吗,还是松下伺服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呢??
请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
以上++

网友C:
回原点zrn只能往脉冲减小的方向回,也就是要以这个点为原点,往其他方向走都是正向脉冲才行,要是负脉冲就不可以回原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