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楼主(2008-04-15):
请问cclink通信,两个远程i/o 一个触摸屏gppw中plc参数设置,cclink设置到底要怎么设置哦!
我设置了好半天,就是通信不起来,cpu上error闪烁!

楼主:
网络参数中主要是自动刷新参数不会设置
plc参数又要设置什么内容呢

楼主:
补充,其中远程i/o只有电源灯亮其他都不亮,cclink模块只有电源灯和作为主站等亮,然后就是cpu error等闪烁

网友A:
你把程序傳上來看看!

网友B:
主站,远程站型号?触摸屏型号?

楼主:
我什么程序也还没写呢 ,Q系列书上说不写程序也可以通信
现在只是在做基础的通信,主站QJ61BT11,远程i/o AJ65BTBA-16D,AJ65BTB116T,触摸屏
AGOT970
现在我发现把网络参数的初始地址设置与QJ61BT11相同即0080,情况是主站mst等亮,sd,rd灯亮,error灯闪烁,远程i/o LRUN亮 SD 亮 RD亮但RD有点不稳定感觉,

网友C:
SD、RD都亮不就是通讯了么。闪烁也没什么,编写个程序传进去看看。另外,可以在线监控故障。

网友A:
對頭,搞個程序試試不就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D:
不要着急,仔细看下说明资料!

楼主:
恩 输入输出联系不起来
初试地址0080 RX为X1000 RY是Y1000 x0的电后y0不得电,监视x0得电x1020为一(怎么变1020了),y1000为0

楼主:
又找到qj61bt11上error灯闪烁是因为 总连接数设置为3,当我设置为2时就不闪烁了,也就是说应该是触摸屏问题,可是我gppw测试时候可以看到插槽上有触摸屏,那以后和触摸屏通信怎么办,晕倒

网友E(2008-05-23):
发几个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E:
靠,效果不行 ,还是打包吧

网友E:
plc和cclink设置
附件: 设置.rar (310 K) 下载次数: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