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300连接问题

楼主(2008-04-15):
我想问下大家,S7 200的电缆如果用PC的USB连接要用什么电缆,,?
和300的那个USB转的电缆是否相同..?
那200的USB转串口的电缆驱动程序是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A:
S7-200的USB编程线缆叫做USB/PPI Multi-Master Cable,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不用驱动,直接在Micro-Win软件中将通讯设置选择为PC/PPI Cable通讯,本地连接为USB即可;
S7-300的USB编程线缆叫做PC Adapter USB,订货号6ES7 972-0CB20-0XA0。要安装USB驱动。这条线缆同时可以连接S7-200PLC,此时要在Micro-Win软件中将通讯设置选择为PC Adapter PPI通讯。
下载积分:+5(bhqt)

网友B:
西门子200的串口线可以连西门子300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200的串口线可以连西门子300吗
不能。
300的用于200,也只能使用USB/MPI,而232/MPI是不支持200系列

网友D:
只能说是学习了。。

网友E(2008-0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