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5):
我是刚接触这个东西的 不知道从那里入手
可是 我就遇到了一些麻烦
我对里面的 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的联系QQ是 747290303
谢谢  高人了

网友A:
先下载使用手册,在看编程手册

网友B:
多在本论坛看看!

网友C:
引用楼主qa3210于2008-04-15 21:10发表的 今天刚接触PLC 有人教我么 谢谢 :
我是刚接触这个东西的 不知道从那里入手
可是 我就遇到了一些麻烦
我对里面的 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的联系QQ是 747290303
谢谢  高人了

我晕倒,2008年-03-20注册的会员都两颗心了。还那么谦虚好学,

网友D:
学PLC首先需要知道电器控制如何与做,基本的控制电路知识要有,要有基本的操作能力,简单地说要会接线,然后根据功能需要对输入输口进行定义,输入口接入相应的开关信号,输出口接至相对应的接触器,然后就是编程,各种品牌的PLC在编程语句和编程主法上基本相同,编程时是例用软元件代替实际使用的各种元件,如中间继电器、计数器、时间继电器等,编写梯形图时基本按照电器控制图来编写,需要注意的是梯形图与电器接线图是有区别的,一般PLC初级书籍里面会指出何种梯形图是不允许的,自己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