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低级的问题

楼主(2008-04-15):
电脑同PLC联接后还要什么驱动程序吗?(用不用PLC驱动)
是不是象联好打印机后要装打印机驱动一样呢?

网友A:
当然要。不过正式点的名子叫做“编程软件”

网友B:
你有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C:
需要,如果电脑是USB接口需要RS232通讯的,需要转接口并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D:
直接连接后打开编程软件就可以进行程序的传输与在线操作功能了

网友E:
对.安装你需要的软件

网友F:
哪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G:
学要的了 要是USB的 就要有驱动的

网友G:
那里 能找到我 就不知道了 我也在找呢

网友H:
的确这个问题低级,我都不想说你了

网友I:
刚搞是这样的,没人生来就会。

网友D:
现在的PLC编程软件只要你卖了某一品牌的plC,一般来说你只要向供应商要编程软件等相关资料,供应商都会提供的,而且如果你要求他们提供技术支持,不需要他们编程的情况下,他们会帮指导你如何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