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8-04-15):
三菱或其它牌驱动器,从驱动器出的编码器信号D01.ZSP.TLC不接到PLC是否可以工作?
定位精度有没有影响?如何设定伺服故障报警功能? 断开编码器电缆线是否有伺服故障报警功能?

网友A:
D01不知是什么,ZSP是零速输出,TLC为转矩限制输出,如没有必要都可不接;定位精度主要和机械的精度有关,和以上信号没关;伺服报警一般无需设定,根据你的控制方式和控制要求正确设置参数,出现警报ALM端子会有信号输出,可查找相关警报代码及处理方法;断开编码器电缆线会有警报输出,三菱的警报代码是AL.16。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