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软元件

楼主(2008-04-16):
请教软元件是什么东西,q系列plc远程i/o输入输出软元件对应关系,是通过自动刷新参数设置的吗?
为什么我自动刷新rx设置为x1000,ry设置为y1000,而外部x0得点电时,对应的却是软元件x1020为1,此时y1000也不得电?[
s:39]

网友A:
当刷新rx设置为x1000,ry设置为y1000且模块的起始I/O为0020时外部x0得得电时,对应的却是软元件x1020为ON

网友B:
请查看一下详细的说明资料!

楼主:
有qq吗 可以加你 请教问题吗?

网友C:
M S D T C 这样的就叫软元件
而X Y这种能在PLC硬件上找到相对应的元件叫做硬元件
Q CCLINK是可以自动刷新的,具体你下载这本手册好好看看应该就懂了
你手上有实物,对着手册试验,很快的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7120.html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