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6):
小弟遇一问题想请教各位,有一旧设备需改造,CPU型号为S5-115U,我欲调出其程序,从本站下载了STEP5 V7.2软件及相关手册,由于PLC在现场(设备我还没见到,此前也没用过这个plc),设备要正常生产,怕到现场误动其机关,使设备不能正常运行,恨自己鸟语不精,又事情紧急,所以想请教各位,安装升级STEP5 V7.2完成后,如何正确设置,并下载到程序,谢谢。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怎样设置呢?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PLC页:双击MODE的OFFLINE处,将自动在线,变成ONLINE;
Transfer页:Transfer from是从何处传输,选择PLC(首先自动在线完成后改选项就变成可选了,否则为灰色,选择后那个X就跑到下边来了);Transfer to是传输到何处,选择Program file,并将后面中括弧内文件名改成需要的;Selection是需要传输什么块,一般上传程序,在后面输入“A”就可以了,是全部传输的意思。
以上是从PLC中读取程序的过程。
向PLC中写入程序,需要将Transfer from改为已经存在的程序文件(Program file),Transfer to改为PLC。
小心操作,祝你好运。
  • 威望:+3(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主您最好找个PLC先练习一下!

楼主:
    谢过  sjm213  仁兄,谢谢!
    混灌水区的!

网友C(2008-06-01):
    这位大哥,你好, 小弟我刚刚开始学习S5很多不懂的地方,遍求高手也不得入门啊
    看到你发的帖子,就知道求你帮一下,能发给我一个S5的编程软件吗,怎么用啊,我的QQ79252304。有空的话,能不能教教我啊,谢谢

网友A:
    唉,现在还学S5干嘛。宁愿把整套系统升级到S7。
    S5的编程软件,本站下载的就可以使用。

网友D(2009-02-09):
    尽管S5已经淘汰了,可是现在老设备上用的还是不少。要改造老设备,只能反过来再学下S5。只算是吃饭需要吧。

网友E(2010-03-11):
    我们的印刷机上也还在用S5呢!